[求助] 插扫描链时的约束

楼主(2014-01-20):
请问插入扫描链时set test_default_delay                      set test_default_strobe

set test_default_bidir_delay

set test_default_period
这几条命令都是干嘛的??
求教求教!!!!!谢谢!!!!!!

网友:
是用来进行 tester timing configuration, test protocol 也是包含timing信息的。
这几条命令你可以不用设置,默认就好,采取pre-clock measure。
set test_default_period     100    test clock 的周期
set test_default_delay     set test_default_bidir_delay    0      input and bidir 的delay
set test_default_strobe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