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e Problem

楼主(2014-01-20):
hi all, why the 8u/2u NMOS in the picture contributes nearly 600nV/sqrtHz @20Hz ? I check the noise summary and find that the noise is mainly id noise, however the noise is decreasing with the frequency increasing. Does anybody have an idea?

网友(2014-02-19):
因为Id=0,所以1/f噪声=0,然而沟道电阻仍然存在,所以有热噪声,图中标示了提示,热噪声随f的升高而下降。gds的值可在dc仿真后dc_OpInf中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但是还有点问题需要请教,如果说按SPICE2来算噪声是8kTgds/3,如果gds是几百f的话,算出来和仿出来差很多,如果按BSIM3来算的话是4kTuQinv/L^2,Qinv=6p,算下来也差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另外总噪声功率应该是KT/C,但为何仿出来和MOS的尺寸非常相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真牛这解答~

网友:
佩服
分析问题非常清晰,令人眼界大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受益匪浅,不过有个问题之前提到过就是对于4kTuQinv/L^2这个公式,那么对于仿真值Qinv=6p,k=1.38e-23,u=1000,T=300,L=10u,带入这个公式之后算出来应该是1nV/sqrtHz,但是实际仿真值是600n,那么是不是有其他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u应使用国际单位,1000cm^2/(v*s)=0.1m^2/(v*s)
2)Qinv=qdi+qsi , qdi为d端反型电荷,qsi为s端反型电荷,不要直接使用那个Qinv,因为数量级完全不对头.
3)4kTuQinv/L^2这个公式是电流源的电流,你现在代入求得的是电流1nA/sqrtHz而不是1nV/sqrtHz,你需要
求解的是节点电压,通过id/gds^2转换成电压
    第2和第3点我在4楼已经有写到,还望你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单独仿真一个反偏diode连接的管子1u/16u。qsi=qdi=480e-21,那么带入公式id^2是6.4e-30A,gds是18e-18,那么在极点之前应该是140V/sqrtHz,这是不是又太大了,因为仿真得出的值是400uV/sqrtHz,另外极点的位置也不在gds/2piC=3uHz而是在600mHz,那么是不是还要考虑结电容以及一些寄生电容?但是这个量级差别有点太大了。谢谢您的回答

还有个奇怪的情况是,我用正偏diode连接的管子1u/16u并联于之前的管子,结果不增反减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先不说理论,光编辑公式就很烦呢。。。

网友:
我拿tsmc 0.18做了一下验证,电路为1楼的图,c0=1p,2个管的尺寸L=2u,w=8u,把4楼的vd的表达式写进
ADE的计算器,下图是比较结果,幅值误差5%,可见分析方法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遗漏什么地方,至于寄生
电容,要看c0和cgg,cjd的比值,如果差得较少,就要考虑,你现在的差别是数量级,还未到考虑它的时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

楼主:
    您好,根据图中gds=9.56e-12,假定是其中一个管的gds,那么带入公式vd=sqrt(8kT/3gds)=34u@DC,而图中曲线在1.5u附近,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佩服!请问noimod是什么意思呢?noimod=2时的噪声表达式,在哪里有说明呢?
我只知道noimod=1,是教科书里面MOS的热噪声表达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tsmc的noimod=2,spectre没有使用这个式。你可能觉得2个模式差得也太多了吧,所以我建议你在tsmc上实际仿一下,所有参数都能看到,再算一算,看看能否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bsim3v3和cadence的文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到不是,我这边算下来spice2和bsim3的值差不多,在一个数量级。但是和仿真的结果不一样。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1)看来你并没有在tsmc 0.18上实际算一下,不宜轻易就说那倒不是。
2)将你的model文件发给我,lgy737@21cn.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35的,你那边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35的只有csmc,smic,tsmc,你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