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测试异常

楼主(2014-01-21):
最近做的一个5V to 3V的LDO测试有异常:
1、输出电压在2.9V左右,基本还OK;
2、负载能力也基本OK,几十毫安没问题;
3、空载时电流很大,2mA以上,正常应该不超过100uA,说明有非正常的电流通路。
所以做了一个这样的测试:将VIN和VOUT短接,并在上面线性增加电压,看电流的变化,发现电流呈近似指数增长,并在2.4V左右以后,电流达到3.4mA,基本不再变化。见下图:

电流随电压呈指数关系的物理结构好像只有PN结正向导通时候是这样吧?各位大神帮忙给看看,怎么从这个现象着手查找问题,谢谢啦。
另外,工艺用的是smic 0.18um mixed signal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神给看一下好吗?

网友:
2.4V以上电流钳住是个线索。

2.4V以上,漏电节点的电压不再增加。还是要从电路入手查。

网友:
测试下line & load regulation,再和仿真结果对比下(load regulation还要考虑bonding及寄生电阻起到的作用),看LDO和bandgap是否能正常工作。
    图中的IOUT应该是IIN把,LDO很缓慢的上电也漏电吗?看这个曲线也可能是平方关系,要计算过才知道中间弯曲的一段是指数还是平方变化。可能是那里寄生了管子。这个LDO用的是0.5um的工艺吗,用到了deep nwell,这个deep nwell有接好吗?如果寄生的是三极管,看下电路中是否有正向导通的pn结,再看看周围的layout情况。

网友:
可以确定有电流通路,是不是寄生管开启了?
版图上衬底连接都到位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是用裸die测试的结果。
   负载调整基本也OK。
   工艺是.18的,没有deep nwell。衬底的接触检查过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在电路中,用到了特殊器件,请检查一下特殊器件的衬底,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
去做一个EMMI实验,定位一下哪里漏电了。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找到了
是光罩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点么?怎么发现是光罩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实在查不出设计上的问题,让foundry检查数据、光罩,foundry发现在加dummy metal的时候把生成metal mask的公式搞错了,导致一个IP上的M2和M3缺失了,而via都正常,所有在那个区域有很大的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