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语言 创建 拷贝 library

楼主(2014-01-21):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下:
我用Virtuoso工具,想用skill语言进行创建library,并进行将一个library的内容拷贝到另一个library中。
我查了skill语言的接口函数和user guide,没发现有和virtuoso library相关的函数操作。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一定是有的,只是有时要换一个思路,条条大路通罗马
另外不晓得这样做意义何在,直接在操作系统上 copy 整个 library 到另一个 library 然后添加到 cds.lib 会方便得多吧,即使写个脚本也是几句而已。

这个问题放在 Analog Layout 版块问会更容易得到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创建一个库的话,就用:ddCreateLib()

网友:
操作系统上copy的library里面cell的调用关系是不对的,不知道楼主因为这是否个原因

楼主(2014-05-13):
各位大侠,我是想写个skill脚本,自动将某个library中的几个顶层模块 copy 到另外一个 library中,因为我不想拷贝全部library,只想拷贝几个顶层模块
再次谢谢大侠们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