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自动退出的问题?

楼主(2014-01-21):
大家好,小弟现在用encounter做pr,遇到encounter自动退出的情况,并有如下log:
A debugging session is active.
              Inferior 1 [process 2150] will be detached.
Quit anyway? (y or n) [answered Y ; input not form terminal]

大家有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刚就遇到了

网友:
你做了什么操作,以及encounter的版本? gui的一些操作是会导致退出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网表中有个IP没有添加lef文件导致的,在网表中把这个IP注销掉就可以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