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5 pcie设计

楼主(2014-01-21):
前期在大家的帮助下,现在已经把pcie核自带的仿真跑起来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看资料上说pcie发送接收数据都需要通过GTP高速IO,我想问一下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我是不是还需要生成一个GTP的核,还是只需要在UCF文件里直接把PCIe的收发管脚指定在GTP上就可以了。
在PCIe核自带的仿真文件中,board-rp-rport文件里面是不是模拟的一个GTX高速IO接口,第一次做这个很迷茫,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如果有哪位大神在实际的电路板上做过PCIe的设计,能否指导一下,毕竟仿真核实际的上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的qq:156635289;如果有现成的工程,也可以私聊,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2014-04-17):
GTP当然得例化啊

网友:
个人觉得在生成ip核的时候它自己会例化;xilinx的片子是分区域的,有的区域是有GTX/GTP的,那么在pcie核的par过程中,会自动选择这些区域。

网友:
不需要,PCIEIP核本身包括了GTP,在生成IP核时会有一个选型设定接口参数的,不过一般没人更改,都用默认值。由于每款FPGA的高速串口位置是固定的,只能在高速串口上实现高速协议,所以只要将IP核的对外接口直接配置到高速串口对应的管脚上就可以了,需要的是注意管脚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