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Formality软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1-21):
在比对完成之后发现有在三种数据情况下会出现不相同的情况,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导出这三种情况下的数据,我想用这些数据进行仿真来查找问题所在,现在我是一位一位的用手抄下来,很费时间。

网友:
不知道你比的是什么?用工具DEBUG吧,重点关注那些全1全0的点,还有全错的。有loop什么的引起概率蛮大。虽然我用的confromal,没用过formality,不过应该也有诊断工具的,自己分析下RTL代码

网友:
如果是单纯的verilog的对比, 好找问题, 如果是verilog and netlist 的对比,在netlist中 有的信号被综合功能给优化掉了, 这样如果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那就不好找了, 不过你要是仔细的话还是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已分享Analog IC设计 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