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ix/Linux下用什么语言什么工具开发自己的工具?

楼主(2014-01-21):
问个问题,想把自己常用的一些操作,做成一个小工具,在Unix/Linux下用什么语言什么工具来开发呢?

网友:
perl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看你是什么类型的操作吧。

网友(2014-03-06):
我觉得所有编程语言都可以!!你可以用C/C++获得效率,也可以用各种脚本语言去减少开发时间!!我最近也在打算写些工具!我觉得应该结合脚本的大框架去实现对外接口,而如果涉及仿真文件文件处理就用C/C++去写!脚本我选择Python!

网友:
Script I choose Python!

网友(2014-07-10):
最好用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