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SS收敛到0.5倍频?

楼主(2014-01-21):
最近在振荡器的PSS仿真中遇到一个问题:  8GHz的VCO在用PSS仿真时,PSS收敛的结果却是4GHz。无论是用time shooting,还是用harmonic balance,都是同样的结果。有时候无意间调整一下电路,PSS则可能正确收敛到8GHz。在什么情况下PSS仿真振荡器容易收敛到一半频率?
有没有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
pnoise的地方relative改到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