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M晶振仿真结果很诡异

楼主(2014-01-21):
12M晶振仿真结果很诡异,图如下:
大家有没有见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晶振模型呢?

网友:
有关于晶振仿真中存在着一个关于其内阻R达到一个R=12M=10M+2M时,便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关于这样的仿真,其主要用于三脚晶振。有关于其内阻的精确计算问题,个人从相关的图形看出,其相关的内阻应当是R=13M-1M,你可以试着仿真一下,应当是一个标准的晶振F曲线。希望你满意。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忘记设置最大步长了,设了波形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3=2E-12
L0=87.95E-3
R0=300
C0=2E-1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晶振的起振条件以及仿真器精度的设置你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1ns会导致上面的诡异波形,设成0.1ns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大步长设置为周期的1/100比较保险,启振条件设计可以按照如下文档设置;
Conditions for Start-Up in Crystal Oscillators.pdf (590.72 KB , 下载次数: 382 )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sim 得起來不來不表示  CHIP 出來一定會OK

碰過 hspice sim work , but chip 部份會動..部份 fail .
最後是 gain 拉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esee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gm不够,导致部分芯片不能起振,最后gm调高点就好了?

网友:
Gain
not Gm ..

invert Xtal 通常會接成 resistor feedback , 其實是一個 gain stage

Gain 如果不夠高.  你也該知道 OSC 是 noise -> 正迴授  -> ring ..

但如果 gain 不高則會有時不振..
simulation 看都OK 但 chip 出來就不一定..

网友:
Set time step to 10p (step size) and max step=100ps. Use option .traponly. Simulate the negative resistance of the amplifier along with the load caps(-gm/omega^2*C1*C2). If needed increase the negative resistance and verify it across corners. It should work. Then optimize for startup time (try a parametric analysis where negative res is maximum and it should minimize startup time also.

网友(2014-03-24):
讨论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5-12-31):
我开始没有设置maxstep,设置之后果然起振了,感谢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想请教一下step 和maxstep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啊?

网友(2016-02-20):
回复 网友B:

    看看

网友(2016-04-29):
负电阻不太够的赶脚。

网友(2017-06-29):
maxstep设置的越小约好吗?
有什么根据来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