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3u--MIM1电容问题

楼主(2014-01-21):
我想请教下以下MIM1电容连接是否有问题,我采用的是M8从电容两端M8金属上连接出来的,通过LVS,但是芯片测试结果表明可能是电容两端短路。
我现在希望排除这个可能,不知道我的电容连接方法是否有问题,谢谢了。

MIM1电容版图如下:这些层依次有MIM、M7,而两端都是通过M8和V7孔引出。
MIM1电容结构:也就是如上图,上面(无MIM层覆盖部分)M8打孔到M7作为下极板(负极),下面(含有MIM层)M8打孔到MIM作为上极板(正极)。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有如下几个方向:
1、command file有问题,你画短路了,没查出来。
2、器件结构错了,工艺上根本就给了一个短路器件。
3、生产加工出问题了,比方说孔贯穿通了?
4、测试方法问题,得到错误结果。
5、工作环境下导致电容间介质击穿了,等等。
应该还有很多的其他可能性吧。
可以通过查看随wafer的pcm,增加CP,EMMI等方法定位。

网友:
为什么用相同的孔,应该不一样的呀!

网友:
MIM版图没有问题。 去查查 楼上说的其他原因吧

网友:
感觉没问题啊

网友:
不过smic的工艺说不准,还是TSMC可靠

网友:
短路就不能怪工艺。一定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2022-06-25):
所以请问楼主mim1电容到底怎么用呢,上下极板到底哪里是,怎么接出来,我为什么试了各种方法,LVS总是报错找不到下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