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modelsim 6.5中想得到的正弦波形为什么张这样?难看啊

楼主(2014-01-21):
图

在modelsim 6.5中想得到的正弦波形为什么张这样?难看啊

我只是想得到正弦信号,生成的rom应该没有问题,sin.mif也是正确步骤用matlab生成的
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
最高位问题。取反看看

网友:
看到类似的波形,你应该开心才对,这是溢出了,拓展一下你的信号类型即可。

网友:
你已经接近成功了。
只是你rom存储的是有符号数,显示的是无符号数。

网友:
右键,数据类型,选择无符号数

网友:
位宽不够,溢出了

网友:
只是符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