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接连接OTA到pad,结果会如何?

楼主(2014-01-21):
hi,大家好,有一个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的OTA,如图所示,图中N2和N3提供偏置电流Ibias,分别为500nA。 这个OTA输出端为电路中间节点,后级接到一个管子的gate端
我需要直接把这个OTA输出端接到芯片输出pad,而不使用buffer。这样潜在的影响来自pad漏电流和bonding(压焊)寄生电容电感影响。

pad有两个选择:
1. 使用有ESD保护的pad,这种pad有漏电流,不知道这种漏电流有多大?500nA的OTA是否无法驱动pad?我先使用的ESD pad是使用diode保护,面积是333um2。
2. 使用无ESD保护的pad,没有漏电流。这种pad存在击穿危险. 大家是否推荐使用?

来自pad的bonding(压焊)寄生电容电感一般有多大?

网友:
速率不高1不需要考虑外接的寄生效应

网友:
1. 主要是要考虑ESD的结构对OTA的影响。最好把OTA和pad连在一起仿一下看看
2.裸奔的危险还是很大的

网友:
仿一下ESD漏电流是多大,一般不过pA。话说500nA的ota...电源电压多大?连接pad主要考虑寄生电容的影响,估算pad的电容,作为负载电容仿真一下环路稳定性。
另外pad的放置也要考虑,和最终输出端的位置远一点。bonding wire之间的串扰也是比较头疼的事情。

网友:
P6和N1需要用ESD rule去layout,或者vout连接一个电阻(几百到几k之间)输出到pad。

网友:
但是PAD的ESD最好还是要有,如果只是测试倒是还好,如果是量产,很容易挂掉。

楼主:
仿一下ESD漏电流是多大,一般不过pA。话说500nA的ota...电源电压多大?连接pad主要考虑寄生电容的影响,估算 ...
引用 网友A:

仿真库里面没有ESD二极管模型,但是我刚刚找到测试的数据,算了一下不超过2fA。

500nA的OTA电源电压是5V。使用的是AMI 0.5um工艺。

关于Pad寄生电容,ESD二极管的电容估计1pF,pad双层金属提取电容很小,不超过1pF。不过我对bonding的寄生电容有疑问,这个链接:
http://www.mosis.com/pages/products/assembly/index里面给出的压焊线寄生电容大概0.3pF,寄生电感大约6nH,寄生电容比我想象的也小太多了。我印象中怎么是>50pF??

楼主:
仿一下ESD漏电流是多大,一般不过pA。话说500nA的ota...电源电压多大?连接pad主要考虑寄生电容的影响,估算 ...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提到“pad的放置也要考虑,和最终输出端的位置远一点”, 什么是最终输出端? OTA输出吗?

还有,bonding wire之间的串扰是怎么回事?bonding wire的间距怎么着也比片上的走线间距大太多了,线线之间的电容应该很小,这样寄生电容非常小吧,是什么引入的串扰呢?

楼主:
P6和N1需要用ESD rule去layout,或者vout连接一个电阻(几百到几k之间)输出到pad。
引用 网友B:

你的建议是要用ESD保护。我原帖里提到的是比较担心ESD的漏电流,所以考虑不加ESD保护,不过有人回复说ESD diode漏电很小,最多不会超过10nA,这样对于500nA 的OTA来说,实在太小,漏电流应该对OTA驱动没有影响吧。目前结论是500nA的OTA直接接到有ESD保护的pad,应该没有问题吧。你的看法呢?

楼主:
我刚才理解错了,你的意思是用ESD rule layout管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能大概讲讲吗?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p6和n1的drain端的active拉开一些,每种工艺的ESD rule不一样,有的process需要拉开6um。有可能还会建议在drain端再盖一层rpo。

网友:
回复 楼主:

    寄生电容电感的值请参考权威数据。你的OTA是中间节点,最终输出端指的是你的整个芯片处理完的信号输出端,这个端口一般都带有buffer,驱动能力强,信号能量大。对周围会产生干扰。
    Wire之间的距离虽然更大,但相比之下长度也要长的多,电感量/互感量也更大。不是只有电容耦合会串扰,互感耦合也会(考虑一下“天线”)。此外,在做精密信号处理的时候,芯片内部的信号线也要做成微带的形式,防止串扰。
    顺便提醒一下。CMOS工艺中,Diode是横向的,电流容限需考虑的是内部区域的周长而不是面积。查找一些数据证明你的ESD结构的电流容限足够,面积有限的话,可以做成梳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N1和P6不是ESD管,你这样搞的话,这个OTA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当然知道这个p6,n1不是ESD管子,但是ESD打死的却是这两个管子。

    你确定这样做OTA会挂掉吗?

    你们公司的ESD没有这种要求吗?

网友:
esd cell 目地是當發生 esd , 電流流去 esd . 避免留到 core circuit ..但往往 是同metal 下再 ESD 還沒ON
前內部 core circuit 已被打穿

如果你是須要 bonding 出來就使用 IO/ESD rule ,以免生產時掛掉
到時發生 漏電你會無法判斷
到底是本身電路失敗 ?  還是因為 ESD 漏電而失敗 ,
因為你這電路應該不確定是否 OK 才會多 PAD .

最好方式是把內部信號使用 buffer 推到 IO PAD ..至少可以確保不是ESD 漏電使電路失敗 .

bonding(压焊)寄生电容电感一般有多大
=> sop8 ~ sot23 package  电感 一般是 2n ~
但是 BONDING WIRE越長電感越大還有 一般是 1mil  也有 0.8mil

AMI06 process 是那家 Fab ??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寄生电容电感的值请参考权威数据。你的OTA是中间节点,最终输出端指的是你的整 ...
引用 网友A:

非常实际的意见啊,多谢!

楼主:
回复  hszgl

    我当然知道这个p6,n1不是ESD管子,但是ESD打死的却是这两个管子。

    你确定这样 ...
引用 网友B:

有益的讨论,受教了。

楼主:
回复  tmdyumf

    亲,N1和P6不是ESD管,你这样搞的话,这个OTA就挂了。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hszgl是如果不使用ESD保护的pad(以避免漏电流影响)的话,需要把N1 P6在layout上做适当保护。而你的意思是不赞成使用无ESD保护的pad,如果这样的话N1和P6会挂掉,即使把N1和P6在layout做适当的ESD保护也不行,对吗?

楼主:
esd cell 目地是當發生 esd , 電流流去 esd . 避免留到 core circuit ..但往往 是同metal 下再 ESD 還沒ON
...
引用 网友C:

嗯,是啊,所以我才讨论漏电流的影响,如果影响大的话就用无ESD保护的pad,直接一条线把信号连出芯片。不过通过大家的讨论,我发现,漏电流顶多10nA,对500nA的OTA应该不会造成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另外我也在考虑寄生电容电感的影响。关于寄生效应,官方给出这个链接http://www.mosis.com/pages/products/assembly/index
在最底部表格里,bonding寄生电感是几个nH,跟你给出的值接近,但是bonding寄生电容只有0.2 pF,真是出乎意料的小了。另外我版图提取(EXtract)发现pad金属走线寄生电容不到1pF,即使加上ESD保护作用的diode的寄生电容,也不到1pF,这样总寄生电容也只有1~2pF,真是出乎意料。你了解的话能说说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PAD必须(针对量产)加ESD,并且P6和N1用ESD rule去layo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ESD RULE画这两个管子,那么如何保证它们与N0,P5的对称性?ESD rule定义的结构是为了耐压,而且ESD管是PN结反偏,而这两个管子工作在饱和区,保护作用一样么?此外,N1和P6的放电通路在哪里?泄放电荷依然会通过N3和P4,一样存在ESD问题。
    即使这样对防止管子被打坏有一定帮助,但是OTA先失效了,岂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您对ESD和Layout的理解还需要再加强一下。建议阅读《模拟版图的艺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理解反了,我的意思是N1和P6用ESD rule会引起电流镜的不匹配而严重影响OTA的性能,不可取。

    如andy兄所言,ESD结构是为瞬间泄放的电荷构造一个通路,让这些电荷从别的地方流出去,而不让其流经core circuit。

    我的意见是量产的话ESD结构必须加。另外这个结构不仅仅只有二极管或二极管接法的MOS,一般还有一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用于隔离大电流。

    此外,从放电通路上看,ESD电流不仅会流经N1、P6,还会流经N3、P4,这样看的话仅修改N1,P6无济于事。
    要不整个OTA的cascode 都用ESD rule。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要这么用。

网友:
对于ESD, OUT的PMOS和NMOS都要接上ESD电阻才保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就到这里吧,不想再说下去了。

    2级ESD保护做不做,随你自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有 PACKAGE 後
引腳間 parastic Cap

bonding wire 本來就是線只是 電感...但電容是IC PACKAGE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還有 PACKAGE 後
引腳間 parastic Cap

bonding wire 本來就是線只是 電感 ...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点了一下,我明白了。所以寄生电容应该从package上算。一般package外壳跟地(substrate)接一起。 那么寄生电容包括bonding wire, PAD与package外壳的电容,这部分比较大。
找到了一些资料
这个link
http://e2e.ti.com/support/amplifiers/high_speed_amplifiers/f/10/t/154379.aspx
提到package 总寄生电容2pF~6pF。
这个link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alogdialogue/anniversary/21.html
提到bonding wire之间电容0.2pF~0.6pF。
这个link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packaging-databooks/packaging-chapter-04-databook.pdf
里table4-6 到4-12 也给出了一些pakage寄生电容参数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PAD必须(针对量产)加ESD,并且P6和N1用ESD rule去layout。
引用 网友B:

多谢说明,我现在对于没有ESD保护的pad的使用心里有些底了:是可以用的。

楼主:
   多谢,你每次的回复都很详细,也设计到具体的设计,多谢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學生自己 layout ..那何不多做幾個版本

1. 一般 OTA  只有 probe
probe PAD 是下針  不bonding

2. OTA + Bonding PAD .
3. OTA + buffer + Bonding PAD
至於 ESD leakage , 會打 esd ?? 一般打 esd 後漏 > 1ua 都判是 esd fail . 如果跟本不會去 ESD .
另外為何電流設計如此小??

mos mirror simulation 0.5ua ok , chip 是OK . 但是 如果你做到  0.1ua .. 心得是 current mirror 會 fail 很高
  你跟本模擬不出來, 除非你加入 monte carlon 去調不同 mos Vth . simulation 本來就是一樣 device model .
a mos 跟 b mos 在 model 上是一樣 Vth ,但實際 LAYOUT 上和 process 後是有差.

如果你是 高壓 mos 30~40v mos ..MIRROR 電流小於 1ua 內都會有很高風險 .
.光 start up 都可能起不來.  這些模擬都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希望我说的你能看的进去。

网友:
hszgl一定是位工作多年的模拟设计高手啊,考虑的都是对精度很重要的细节,看来是做高精度设计的,而且对各种书籍都了如指掌,每次都让别人去看各种书籍,佩服佩服。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如果你是學生自己 layout ..那何不多做幾個版本

1. 一般 OTA  只有 probe   ...
引用 网友C:

你人可能在港台吧,句法给我们的不太一样,有些妨碍理解。不过你提到了probe pad,开拓了我的思路,我之前不知道芯片还可以这样测试。
你关于1uA的一段话,可能是说1uA的漏电流就表明pad偏压很高或者过低,ESD二极管导通了。

你关于0.1uA的一段话就不太明白了。可能是说仿真结果current mirror是0.5uA,tape out之后可能就是0.1uA了?

楼主:
hszgl一定是位工作多年的模拟设计高手啊,考虑的都是对精度很重要的细节,看来是做高精度设计的,而且对各种 ...
引用 网友D:

   同仰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推荐的书很多年前已经看过。估计你也没有做过类似的ESD check,也没有专门的ESD designer帮你check。

网友:
回复 网友C:

xiangjin详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nicer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是pad总得接示波器测吧,考虑一下探头电容。

网友:
由于量产时不存在这个pad,可以不加ESD。但是需要在N1、P6的外围加两圈guard ring,同时MOS管的gate端串保护电阻,至少拿芯片时穿静电服、戴静电环、使用防静电的设备仪器损坏的概率不高 ~_~,存放和测试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HBM和MM就别想了,当然也用不到。
也有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说不定芯片还开始测,在运送、封装、绑定或者焊接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坏了。。。
个人建议是加esd,并且做成两级ESD。毕竟是MOS管的栅输入,再同时增加管子尺寸,降低触发ESD的几率。包括前面提到的用ESD rule去Layout、probe-pad都是很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既然是pad总得接示波器测吧,考虑一下探头电容。
引用 网友E:

测试时会接一个MOS buffer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可以用资料和理论来证明你的观点。同时你也需要回答一下我的问题:N3和P4也在放电通路上,为何不对这两个管子也做保护?

    就你说的这些,于实际又有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没有了解我做2级ESD保护的真正用意,就开始说我做的是错误的,所以我也不准备再探讨下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阁下不妨解释一下您的“真正用意”?

网友(2014-05-15):
回复 网友A:

加电阻是为了防止CDM,电阻大小需要根据工艺手册定,不同工艺要求的大小不同,比如65纳米tsmc工艺要求该电阻值不小于200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3, P4,在两种情况下会和PAD有通路:
1.电路工作的时候
2, 电路被击穿的时候
而ESD防护目前主要是针对电路不上电时的情况,因此,N3,P4不会和PAD有通路。
P.S.:如果需要电路工作时的防护,那必须在IO电路里保护,否则一切没有意义。

网友:
1,器件漏电流的大小在工艺手册里都有,不是相同工艺无法回答你
2,会存在击穿危险,比如bonding的时候,如果不做防护措施。还有把芯片焊接到pcb上的时候也会有ESD。
   如果单纯测试用的话,有些情况在芯片上可以不用ESD防护电路,但是防护措施要做好,要先把pcb上的电路焊好,最后一步才焊芯片。即便如此还是会有风险,需要多准备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