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S320C6713程序引导问题 求助

楼主(2014-01-22):
烧写到Flash中的程序不能引导,但是如果通过JTAG下载进去却能正常运行!用下面的程序做实验;请高手指教!谢谢!
            .title  "Flash bootup utility for C6713"
            .option D,T
            .length 102
            .width  140

LED_ON       .equ    0xA0000000
LED_OFF      .equ    0x00001006

            .sect ".boot_load"
            .global _boot

_boot:
;************************************************************************
;* Debug Loop -  Comment out B for Normal Operation
;************************************************************************

_myloop:   zero B1  ; [!B1] B _myloop
            nop  5
_myloopend: nop

        mvkl  LED_ON, a3   ; load table pointer
        mvkh  LED_ON, a3

        mvkl  0x00001006, a4   ; load table pointer
        mvkh  0x00001006, a4

        mvkl  LED_OFF, b6   ; load table pointer
        mvkh  LED_OFF, b6

        mvkl  0x00000006, b5       ; load number of registers to set
        mvkh  0x00000006, b5

        mvkl  0x90000000, a6       ; load number of registers to set
        mvkh  0x90000000, a6

led_loop:
         LDW   *a3, b5
         stw   b5,*a3
         LDW   *a6, b6
         nop   2
         stw   b6,*a4
         b     led_loop
         nop   4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在线运行很正常,但是下载到flash中不自启动!16bit rom引导,硬件配置检查也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此程序的目的是用来测试6713DSP上电或复位时1k字节自动搬移是否成功,其中当访问0xA0000000地址时会产生CE2信号,该信号会驱动一个LED灯,如果1k字节自动搬移成功,则会点亮该灯,否则灯不会亮!
目前,灯不亮,意味着1k字节搬移不成功,原因不明!用示波器测量复位信号和CE1信号时,存在复位信号但没有CE1信号;搞不清楚EDMA上电自动搬移1K字节时是否会产生EMIF各信号?
坐等高手赐教。

网友(2016-01-06):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
我是在汇编中.bootloader   初始化ce1 ,然后打开GP0的GPIO,使之输出高电平。
上午查到复位过程中,确保不能反转 HD0, HD1,HD7,HD9,HD10,HD11,HD13 的IPU状态,
已经将这几位原来的下拉电阻去除(不摘除的话电压是1.8V左右)。
HD4 HD3 HD12 HD8 等的状态也都确定好。
但是烧写后上电后,状态没有任何变化,gpio口一直是内部上拉的效果,灯微亮。
如果联着仿真器,用ccs下载后不运行,直接选择复位后,可以开始从0x0000地址处执行,一步步执行,就可以见到亮灯。
现在问题也就是上电时的flash加载 感觉没有成功..............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