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4-01-22):
在PCB板上在RF PA后加一根细线做天线,网上一般都说PCB 的地平面相当于双极子天线的另一极, 这是不是意味着整个地平面上都有天线电流?
实际PCB板总有电感,电阻, 是不是整个PCB地平面上就有RF电压驻波? 在这种情况下, 别的模拟电路设计该怎么考虑呢?
望解惑.

网友:
确实是整个地板都有电流的,作为天线来说我只知道那是天线辐射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他电路咋设计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不过话说回来,天线的那边是高频,模拟电路低频为主,所以干扰很小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没做过天线设计。 只是想如果整个地平面上都是射频电流, 其它模拟模块的地电平都会随着位置不同而不同, 不知道从Layout上讲要如何注意。 看了一些参考设计, 好像就是一块大平面,随后PLL,PA, 天线就在上面了。 不知道有没有做系统的人可以说说。

网友:
整个地平面上都有天线电流。但是,电流分布会有pattern,HFSS可以看到。要注意的是主板上电路的噪声(数字或模拟)会对天线效能有影响。此点无法(或是我还不知道如何)由模拟看出。

网友:
个人认为,距离天线近的地方,主板地上感应电流较大,等效为偶极子另一极的作用明显,所以主板天线附近需要有“净空区”,不能有任何金属器件干扰。距离天线较远的地方,感应电流较小,可以忽略。但是如果有非常敏感的器件,可以用屏蔽罩屏蔽起来,这样就不会受到微弱的干扰了。

网友(2014-02-23):
是不是把其它的影响也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