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slack计算不对

楼主(2014-01-22):
在综合报告里data required time=2.07 data arrival time=1.46 算出来slack = -0.61,而且报violated。
正常的话slack = data required time - data arrival time=0.61才对
初学者来求助。。谢谢

网友:
有点奇怪!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自我感觉应该如果上面的报告没计算错误的话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吧

网友:
这个是HOLD VIOLA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的,谢谢。我看了下主要是set_clock_uncertainty 影响的,想问下这个一般设置多大合理?

网友:
你确定这个不是hold问题,看你报告是不是报的m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的后端时钟数较好的话,可以设10%左右,以提高电路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