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层次化设计的疑问,求指教

楼主(2014-01-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基本情况是这样:
我有一个完整的顶层网表及其SDC,同时其中的dsp部分需要单独进行pr,所以有单独的网表和sdc。
也就是说我一共有2个网表,2个sdc。其中顶层的网表和sdc是包含了dsp部分的。
另外顶层和DSP用到了不同的标准单元库。
底层的pr没有问题。
问题出现在做顶层的时候,我需要怎么处理DSP部分呢?如何才能将底层的数据读到顶层中?
如果删掉顶层网表中的dsp module,那么sdc中很多timing路径就会丢失。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ILM
将DSP看成一个macro做,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也是这么打算。但是由于之前没有做过,所以遇到了一些问题。
目前我的做法是用DSP的database生成ILM,但是读入顶层的时候有问题:如果我不删除顶层网表里DSP的部分,那么在encounter里无法指定ilm,如果我删除了,dsp就会是一个empty module,这样虽然specifyIlm可以指定dsp,但是却是一个长宽是0X0的module,而且顶层的SDC中有路径约束到DSP内部寄存器,删除网表中DSP部分之后SDC也会报出错误。
不知道大家做过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encounter就是partition处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拿到的是现成的DSP部分的v和sdc。。。如果我自己做partition的话,会不会和现有数据不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你partition出来后,就用单独的dsp的v和netlist做就行了,完事了再整合回去。
你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还没有过做partition的经验,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