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镇流电阻问题

楼主(2014-01-22):
各位大侠:有对SiGe HBT功率放大器镇流电阻有经验或者了解的么?麻烦介绍些经验。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基极镇流怎么考虑,发射极怎么考虑~

网友:
小试一把:基极整流电阻一般50欧姆~100欧姆之间,发射极整流电阻要小点,影响比基极要大,因为发射极相对基极电流要大

请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