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特征化RAM,还差一步解决,求指点

楼主(2014-01-22):
我是对RAM做re-ch,当做到configure时失败,原因为生成的inst文件中add_pin mem_int default -internal -spice_node [get_config_opt mem_int_node]

mem_int_node不知如何查找?看了user guide,还是没弄明白。

user guide中写了4个步骤:
1. Write the instance file for the memory with the state-table describing the
simplest write, read and idle/disabled function of the memory.
(state-table我已经加了)

2. Make sure that the state-table is correct. This can be done by configuring
and characterizing a delay arc from CLK to output. If the delay arc is
characterized successfully, it means that the functional description is
correct.
(state-table确认是正确的。)

3. Then, the internal node mem_int should be defined in the instance file as
follows:
Example 215
add_pin mem_int default –internal –spice_node
[get_config_opt mem_int_node]
(inst文件中有这一行)

4. Set the target_bits parameter of the pin type corresponding to the data
bus to 0 in configure.tcl.
(configure.tcl中有设为0)

Once this preliminary setup is done, you can then find the internal nodes using
a set of commands. Once the internal SPICE node is located, substitute the
SPICE node name in the following command in the instance file:
Example 216
add_pin mem_int default –internal –spice_node
{actual_internal_spice_node}

关键就是在上面红色字体部分,这个地方说的,using a set of commands,到底用的是什么命令啊?

网友(2014-05-28):
请教楼主,我在验证第二步的时候一直error:unknow device. 说要么是spice model 文件的路径不对,要么是用的spice model文件里面没有netlist里面指定的device。但是这两条我都确认没有问题。请教楼主,谢谢!

楼主:
   我好久没弄了,也了解不深,给你两点建议(当时我碰到问题作的笔记):1. 用finesim,不要用hspice或其它
2. configure文件要加pmos_model_names、nmos_model_names两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4-07-09):
上次的问题解决了,按照你回复的内容修改后就好了。现在error:simulation capload0__cmpw__CLK__lh__CLK__hl__ACQ_1.sif for cell xxx failed 在configure里面添加cmpw的最大最小值后无效。另外,还有个min_period重要吗,有啥作用?

楼主:
上次的问题解决了,按照你回复的内容修改后就好了。现在error:simulation capload0__cmpw__CLK__lh__CLK__ ...
引用 网友A:

   我早没弄了,呵呵,你研究得比我深入。。。我对这软件已经死心了,流程跑通了,但和你一样,很多路径的时序fail了。。。

网友A:
我早没弄了,呵呵,你研究得比我深入。。。我对这软件已经死心了,流程跑通了,但和你一样,很多路 ...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在configure.tcl 文件中设置参数autorange_load off, 就好了。
还有 find internal node:是在instance file中添加 add pin mem_int default -internal -spice_node [get_config_opt mem_int_node],然后在siliconsmart> find_internal_nodes_for_constraint -match (setup__*|hold__*), 然后会有information报告找到了哪些internal node,并且会建议选哪个internal node 作为actual internal node。

但是这一步的操作需要文件夹/netlists/tmp/下的内容,user guide 中有提到“把参数enable_netlist_prunning 设置为TRUE 即可”,但是没有效果。之前单跑clk to q delay没跑通的时候报错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才没有生成,现在跑通了,还是没有生成任何东西……

兄台,要不您再试试之前您跑过的flow,帮看看行不?现学现用,没招儿了……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在configure.tcl 文件中设置参数autorange_load off, 就好了。
还有 find inter ...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因为foundry没有提供RAM,所以自己在研究,现在已经提供,就没有再继续了。  你上面说的find_internal_nodes_for_constraint这步操作,我也做了,可以找到内部的node,但最终的结果,仍然只有部分path的timing信息,很多条path为0,反正最后这个项目是无疾而终了。。。
  附件是我的两个文件。

网友A:
回复 楼主:

   非常有效果,谢谢你呢,原来是将参数enable_memory_pruning设置为 1 就好了。flow算是跑通了,还是有各种路径的simulation failed……这些问题只能再慢慢解了。
另外,最近又遇到个奇葩问题:flow跑通后,然后重新再跑一遍的时候,第一步configure就反复报错如下:

Error: Error: exceptions. AttributeError: MeasIdState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getPin1'Error: Unable to write templates for cell 'XXX'
Error: Failed configure of XXX with error: configure failed for cells 'XXX'

把所有内容删除后,从create重新来一遍,又OK 了; 然后再来一遍又不行了,问题反复,也不知道‘getPin1’是个什么属性,我的instance file里面没有,userguide里面也为出现过……

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真是没办法??

楼主:
回复  sme-ic

   非常有效果,谢谢你呢,原来是将参数enable_memory_pruning设置为 1 就好了。flow算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遇到,我每次都是把整个目录都删除再跑。

网友(2017-11-24):
run不了,还是有error最后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大神,finesim 和 hsipce 会有啥区别,另外有没有一些流程的经验可以分享的,最近接触这个工具,想了解一下如何能保证输出的lib的正确性。
另外我用finesim re-k的库是空的,用finesim_embeded 和 hspice 能正常出来的lib。是不是finesim正式的版本需要额外的lisence

网友(2021-04-28):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因为foundry没有提供RAM,所以自己在研究,现在已经提供,就没有再继续了。  你上面说的find_i ...

Noted, Very nice Thank you

网友(2021-07-28):
引用 楼主:
我好久没弄了,也了解不深,给你两点建议(当时我碰到问题作的笔记):1. 用finesim,不要用hspice或 ...

请问老哥还有研究siliconsmart ram,我的报告中出现了warning:Arc delay ,Arc slew..之类,请问您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吗?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在charactrize阶段读取cdl网表文件的时候,每个文件读最后一行的时候就会报can't find model for mosfet "",请问您知道该怎么解决吗,我这个lib有VDD和VDDB,VSS和VSSB,不像tsmc的库好像都是只有一组VDD和VSS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大神,finesim 和 hsipce 会有啥区别,另外有没有一些流程的经验可以分享的,最近 ...

大佬delay与mpw相关的error怎么解决,该往哪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