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版NCX里的set ncx_exec变量,该怎么设呀?

楼主(2014-01-22):
RT,有谁知道吗?

网友:
新版是什么版本,描述清楚了?
纯帮顶,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是很老版本,以前的配置run文件,在run就会报“no value specified for ncx_exec”的错误,好像是设置要加一个set ncx_exec的变量,但不知道给什么值

网友:
ncx.log中的信息:
ncx_exec : /sw/synopsys/ncx/ncx/bin/ncx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试过了,还是照样报这个错

网友(2014-05-14):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252348.html

网友: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252348.html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网友(2015-03-09):
确实, setenv SYNOPSYS_NCX_ROOT your_ncx_install_path 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18):
setenv SYNOPSYS_NCX_ROOT your_ncx_install_path
显示未找到setenv这个命令
用的ubuntu 可以帮忙解决下吗 谢谢

网友(2015-07-22):
請問能夠貼出.bashrc內容嗎?
我同Installation Notes教學鍵入下列二行至/home/admin/.bashrc 使用者檔案內
SYNOPSYS_NCX_ROOT = /home/admin/eda/synopsys/ncx_vG-2012.06-sp3/ncx/bin/ncx
export SYNOPSYS_NCX_ROOT
執行結果還是一樣出現no value specified for ncx_exec
於執行檔鍵入
set ncx_exec /home/admin/eda/synopsys/ncx_vG-2012.06-sp3/ncx/bin/ncx
也是無解~請幫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