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调试ddr2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我的fpga是altera的arria ii ,根据实际用的ddr2设置了ip核中的参数,根据文件一步步生成了文件。最后设置ddr2_example_top为顶层文件。
奇怪的问题是,板子刚一上电给ddr2供电的1.8v电流2.8A,下载程序ddr2自检可以过(local_init_done可以拉高),可是调试时板子经过几次断电再上电后,给DDR2供电的1.8v电流变为1.7A甚至1.5A,再下载程序ddr2自检就过不去(local_init_done不能拉高)。
  不知道这个是硬件还是我ip核中参数设置不对导致,正常工作1.8v的电流应该是多大?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感觉跟硬件没有关系。检测一下你的代码的时序吧。如果是自己画的板子,看看pcb布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如果和程序有关,为啥一开始可以。而前后最主要的变化是电流。
布板不是我布,我不太清楚啊

网友(2014-05-07):
你和我用的器件一样。会不会都是altera买的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