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工具认出clock gating

楼主(2014-01-22):
请问,在代码中加入clock gating后,综合出来是一个latch加一个与门,怎么能让工具认出这是个gating,方便之后的check timing和P&R,谢谢各位!!!

网友:
用现成的cg cell写。

网友:
而且除必要地方,cg cell是工具加的,不需要cod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写coding才能加上cg cell

网友:
1.设计中需要加clock gating的地方,rtl写法如下:
always@(negedge clk)
    clk_en<=enable;
clk_gate=clk&clk_en;

换成clock gating cell,写法如下:
cg_cell   U1 (.EN(enable),CLK(clk),CKG(clk_gate));

2. 为了减少功耗,design compiler 在compile的命令中可以打开 -gate_clock, 工具根据代码的功能,不改变功能的前提下,工具自动插入clock gate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