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帮忙来看看,谢谢啦。

楼主(2014-01-23):
小弟菜鸟一枚,做DC综合完之后,提示如下错误,望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哪块出了问题。

网友:
NAME
       OPT-1217  (error) The register '%s' is not mapped  because of a lack of
       compatible library cells with correct clock/enable phase.

DESCRIPTION
       When mapping registers to library cells, the tool tries  to  match  the
       desired  register clock phase exactly.  When this matching fails due to
       a difference in clock phase, the register will  be  left  unmapped  and
       this error message will be issued.

WHAT NEXT
       If  you  want  to allow mapping to a library register with the opposite
       clock/enable  phase,  then  you  can  use  the  variable  compile_auto-
       matic_clock_phase_inference  to  alter  the  way that mapping operates.
       Setting this variable to "none" will instruct the tool to ignore  clock
       phase  and  allow  mapping to registers with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lock/enable phase as needed.  Setting this variable to "relaxed"  will
       instruct  the tool to only try the opposite phase device if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implement the register  with  the  automatically  inferred
       phase.   And,  setting  the  variable to "strict" (the default setting)
       will instruct the tool to reject all library cells
        whose clock/enable phase does not  match  the  automatically  inferred
       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