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ow to get unCox value when calculate gm?

楼主(2014-01-23):
Hi all:

I am designing a OPA and I set the input gm = 10uA/v = upCox*W/L*(vgs-vth)=(2*upCox*W/L*Id)^(1/2),
but I found the upCox doesn't a constant value,
it changes with W/L or vgs or vds.

How to know the upCox value?

Thanks for your reply.

mpig

网友:
不用太精确,UnCox跟管子的类型和参数都有关,先选择L,然后大概估一个范围就行了,手算不可能非常精确的

楼主:
Hi afliek:

Thanks for your suggest.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