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VR单片机与C51单片机有何区别?开发上有何区别?

楼主(2014-01-23):
如题 AVR单片机与C51单片机有何区别?开发上有何区别?

网友:
两个不同的内核,从应用的角度看,可以忽略这个差异,重点看MCU提供的速度以及外设资源是否满足你的需求即可

网友:
avr比51强大,编程都差不多吧

网友:
用C语言编程的话,子程序基本可以通用的;但对汇编语言差异比较大。

网友:
主要是看应用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样的需求

网友(2014-02-28):
1) C51 Microcontroller architecture was designed by Intel where as AVR was designed by Atmel.
2) AVR microcontrollers have more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C51.
3) They have more RAM, Flash and lot of useful peripherals compared to C51.
4) The have different tool chain. C51 uses Keil, SDCC, IAR & etc tools. AVR uses AVR GCC, IAR and lot more tools.
5) AVR have more stack than C51. So more powerful RTOS can be used on AVR.
6) AVR ranges from 8bit to 32bit microcontroller architecture but C51 is 8Bit

网友(2014-04-19):
回复 网友A:
感谢精彩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