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的多cpu多线程使用讨论

楼主(2014-01-23):
我现在是i7的cpu,4核8线程
用图形界面跑hspice,选上multiprocessor 8和hpp选项可以正常利用资源管理器所显示的8个cpu

那么在命令行里面,应该怎么打呢?
-mt 2 -mp4  ?
-mt 8  ?
-mp 8  ?

此外,我试了貌似就直接报少license了,可是为什么图形界面可以呢?

还有,貌似windows下没有好的64位的波形浏览器吧?都是32位的,加载到一定程度就溢出了。。。我装的是64为的win系统

莫非一定要跑linux下去看整体波形?

网友:
hspice -hpp -mt 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4线程的写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于我如果要用足4核8线程的i7,应该是写-mt 8吗?现在手边没空的机器可以试。。
  试了台AMD8核的linux,-mt 8参数可以调用全体8个核,而-mp 8参数无效

  是不是-mp参数是针对于物理多cpu的?类似于双cpu、四cpu配置的服务器?而不是用于多核单cpu?

网友A:
用mt 8

自己看说明:

网友C:
回复 网友A:

    mp  沒用過
和 mt 差在那??

mt 是 multi thread

==
加速Hspice仿真的小技巧
(1)找一台好的机器,目前我所用过的机器里面,AMD X86_64 linux的机器仿真速度较快,如果使用hspice64 命令,仿真时间会更短
(2)在sp文件中使用.alter 参数配合 -mp 仿真参数。通常一个spice deck需要在多种case下仿真,在spice文件的末尾加上几个.alter参数,后面跟上需要变化的条件,可以用同一个文件跑出多种corner,下面是一个小例子
.alter "Corner: BC 100C 0.9V"
.temp 100
.param pvdd = 0.9
.lib './hspice_corners_io.include'    BC_FN_FP     $  BC_FN_FP : Best case, TT : Nominal , WC_SN_SP : Worst case
.alter "Corner: WC 100C 0.9V"
.temp 100
.param pvdd = 0.9
.lib './hspice_corners_io.include'    WC_SN_SP     $  BC_FN_FP : Best case, TT : Nominal , WC_SN_SP : Worst case
.END
另外,在仿真的时候加上-mp参数可以使用多个处理器来并行仿真不同的.alter,如果处理器数量足够的话,每个处理器核心分别跑一个.alter进程,并且每个进程会消耗一个spice的license。命令:hspice64 -mp xxx.sp
(3)使用.probe命令减小输出文件(如.tr0文件)所占的空间。默认情况下,spice仿真会记录网表中所有的信号,如果网表很大,或者仿真时间很长的话,输出文件所占的空间会非常可观。为了减少空间的占用,可以只挑选并记录某些需要观察的信号,可以减小输出文件。
首先在文件开头的.options参数中加入probe参数,如
.options post probe acct
然后挑选自己需要看的信号,将其保存到输出文件中,如
.probe tran V(Zvdd, 0)
.probe tran V(vddchip, vsschip)
.probe tran V(vddbga, 0)

===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7136
spectre/aps/hspice多核心/多线程仿真

网友:
-mp 针对 distribute来说的,你需要分布式处理器支持,估计类似LSF的方式

网友:
真的很感謝樓主分享
謝謝~

网友(2014-03-20):
收下了, 感謝樓主分享

网友(2014-08-13):
鄙人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2011版的Hapice时及时是用来-mt 32,使用top指令查看CPU的使用情况却发现仍然只使用了1个核,PS;服务器是24核的

网友:
其实hspice说明上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2016-08-02):
不错,增长知识了!

网友(2021-07-04):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n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t 8

自己看说明:

同等精度,无论是单/多核心,hspice2010都比spectre/aps快很多!!

  1. hspice xx.sp -mt 4 -hpp &

数字4是利用4核心,根据实际情况修改,-hpp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