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spice的多cpu多线程使用讨论

楼主(2014-01-23):
我现在是i7的cpu,4核8线程
用图形界面跑hspice,选上multiprocessor 8和hpp选项可以正常利用资源管理器所显示的8个cpu

那么在命令行里面,应该怎么打呢?
-mt 2 -mp4  ?
-mt 8  ?
-mp 8  ?

此外,我试了貌似就直接报少license了,可是为什么图形界面可以呢?

还有,貌似windows下没有好的64位的波形浏览器吧?都是32位的,加载到一定程度就溢出了。。。我装的是64为的win系统

莫非一定要跑linux下去看整体波形?

网友:
multi cpu 一般要多吃 license
另外 HSPICE MULTI CPU
以前有段時間是  hspice_mt ..
後來又變

現在GUI 內可以叫
MULTI JOB
一次跑多個 Job

hspice 多CPU 除非是 sram  repeat circuit ..否則多CPU 只能跑多個 job , 實際上  2 cpu 1 circuit 跑併沒有多快
其他 fast spice ,  finesim Pro ..也都TRY 過也沒真的如傳說快 ..

waveform viewer 請愛用 sandwork  spice explorer ,不過舊版無法在 win7 64
請使用 synopsys 買下後得 custom explo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