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子上有两片fpga,怎么同时调试?

楼主(2014-01-23):
我现在在调试一个协议,一个FGPA发,一个fpga收,分别有两个jtag。在一台电脑上用了两个下载线请问高手,有没有办法打开两个chipscope,同时进行调试?我没有找到办法!没有多余的电脑!

网友:
虚拟机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

网友:
chipscope是可以选择JTAG的端口的,并且可以设置不同jtag端口的速度的。你打开chipscope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