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仿真出现的问题,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4-01-23):
error:    "diff_adds_reg_2_" connect to fewer ports(4) than in subckt definition "dffsx2" (5).
    小弟先用v2s把DC综合处的网表转换为digital.cdl,但转换出的digital.cdl中的DFFSX2只连接4个pins,Q端没有任何连接,但是在工艺厂提供的.cdl中有5个port,在用hsim仿真的时候就出现了以上的错误,请大家帮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显然不是仿真器的错,是网表转换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