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版本的modelsim是不是集成了类似verdi/debussy的功能?

楼主(2014-01-23):
就是可以像verdi那样仿真产生所有信号的波形,并且随时可以添加或去掉某些信号的波形而不需要重新仿真?另外据说新版本的modelsim也集成了类似verdi那样的代码分析功能,比如trace load/driver?

网友:
没有过verdi debussy,但是上述功能modelsim 10.1c 64bit都有

网友(2014-03-13):
了解了,这就不用再去折腾debussy了

网友:
debussy 是不可替代的!

楼主:
debussy 是不可替代的!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网友(2014-06-25):
回复 网友A:

   因为debussy可以在windows下跑,verdi只能在linux下跑

网友(2015-12-23):
回复 楼主:

   有过verdi debussy,但是上述功能modelsim 10.1c 64bit都有

网友:
Modelsim调试功能和Verdi比起来还是差不少的,尤其是在大型仿真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