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阶sigma-delta调制器频谱求分析

楼主(2014-01-24):
参考电压+-1v,输入-0.6-0.6的sin..二阶调制器..1位dac..传递函数就是系数都是1的最典型的SD modulator Z^(-2)和(1-Z^(-1))^2这样...取点32768测频谱,用了相干采样取点的...频谱如图,matlab模型应该15-17多bit,但是电路图测试有非常明显的奇次谐波..是积分器运放非线性引起的吗?...运放带宽和增益单独测都木有问题啊....求帮助...

楼主:
求帮助..求指导..

网友:
换理想op试一下,sw也会贡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理想的op怎么用在电路中...谢谢..是analoglib中的vcvs,怎么弄成全差分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换理想运放试试。
   你怎么画小信号模型的,就怎么画理想运放

网友:
你电路里面的输入信号的频率跟matlab上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tlab用的sdtoolbox里的模型,单端的...电路全差分的...我总觉得电路对不上matlab模型....很纠结啊...对于反馈电压,matlab模型中是+—1V,电路中假设用vdd和0实际反馈是(0-vdd)到(vdd-0)这样吗?

网友(2018-11-28):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个图是用MATLAB代码写出来的还是用仿真做出来的啊,用代码写的话能不能把程序发给小白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20-04-16):
need matlab code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