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的timing 比icc的反而好

楼主(2014-01-24):
icc route ok后,然后抽spef到pt,这个时候看起来pt的timing比icc要差些的。然后我用pt fix leakage后写出eco file 到icc, 这个时候icc的timing 比起pt反而要差了。
举例一条路径,基本上从clock的source 端到 路径起始端的cp,两边差距很小,不到1p,
然后经过第一个UHVT cell, pt的timing 就表现的比icc好了。我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做比较 , icc的如下:
From pin:                         apbb_bj/apb1_master/U101/I
To pin:                           apbb_bj/apb1_master/U101/ZN
Main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From Pin Operating Voltage, Temperature, Process: 0.81:0.00:1.00
To Pin Operating Voltage, Temperature,Process: 0.81:0.00:1.00

----------------------------------------------------------------
Thresholds  Rise_Delay     Rise     Fall_Delay     Fall    Rail
             i/p  o/p      Slew      i/p  o/p      Slew    Volt
----------------------------------------------------------------
FromPin     50.0 50.0   30.0->70.0  50.0 50.0   70.0->30.0 0.81
ToPin       50.0 50.0   30.0->70.0  50.0 50.0   70.0->30.0 0.81
----------------------------------------------------------------
Library: 'tcbn28hpmbwp35ss0p81v0c_ccs'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Library Cell: 'CKND1BWP35HVT'

arc sense:                        negative_unate
arc type:                         cell
Information: Using CCS timing info. (TIM-025)

Arnoldi-based Delay Calculation:
   RC network on pin 'apbb_bj/apb1_master/U101/ZN' :
   ------------------------------------------------------
   Number of elements = 32 Capacitances + 31 Resistances
   Total capacitance  = 0.005433 pF
   Total capacitance  = 0.005433 (in main library unit)
   Total resistance   = 0.279561 Kohm

   Advanced driver-modeling used for rise and fall.

                              Rise        Fall
   ------------------------------------------------------------------
   Input transition time  = 0.057684    0.055911  (in main library unit)
   Effective capacitance  = 0.005522    0.005512  (in pF)
   Effective capacitance  = 0.005522    0.005512  (in main library unit)
   Output transition time = 0.089366    0.093764  (in main library unit)
   Cell delay             = 0.081317    0.090136  (in main library unit)

pt的如下:

From pin: apbb_bj/apb1_master/U101/I
To pin:   apbb_bj/apb1_master/U101/ZN
Main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Library: 'tcbn28hpmbwp35hvtss0p81v0c_ccs'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Library Cell: 'CKND1BWP35HVT'
arc sense:                       negative_unate
arc type:                        cell

   Calculation  Rise   Rise      Fall   Fall      Slew      Rail
   Thresholds:  Delay  Slew      Delay  Slew      Derate    Voltage  Temp.
   -----------------------------------------------------------------------
      from-pin  50     30->70    50     70->30    0.500     0.810      0.0
        to-pin  50     30->70    50     70->30    0.500     0.810      0.0

   RC network on pin 'apbb_bj/apb1_master/U101/ZN' :
   ------------------------------------------------------
   Number of elements = 44 Capacitances + 49 Resistances
   Total capacitance  = 0.005018 pF
   Total capacitance  = 0.005018 (in library unit)
   Total resistance   = 0.282406 Kohm

   Advanced driver-modeling used for rise and fall.

                              Rise        Fall
   ------------------------------------------------------------------
   Input transition time  = 0.059973    0.058407  (in library unit)
   Effective capacitance  = 0.004883    0.004871  (in pF)
   Effective capacitance  = 0.004883    0.004871  (in library unit)
   Output transition time = 0.082545    0.086591  (in library unit)
   Cell delay             = 0.077849    0.086217  (in library unit)

Annotated max rise delta transition: 0 pin transition: 0.0825446
Annotated max fall delta transition: 0 pin transition: 0.0865911
1

pt的初始transition 比icc的要差,但是别的看起来都比icc快了一些。

请教下大牛们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累积的效果非常惊人,整条路径的差距能到好几百p。
是我的icc的某些option设置的太悲观了?使得rc的抽取出来的数值比pt要悲观一些

网友:
我问个 问题: ICC  Library: 'tcbn28hpmbwp35ss0p81v0c_ccs'   和 PT  Library: 'tcbn28hpmbwp35hvtss0p81v0c_ccs'   有啥区别 ?我估计算timing的时候icc这个库的更悲观 我觉得是这个的差距 或者是你约束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