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生成电路的lib/db文件

楼主(2014-01-24):
数字电路的lib/db文件是怎么产生的,用什么工具产生,具体步骤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stand cell的lib、db库生成如下:
1.根据lib库的语法要求,写出lib文件,具体可以找个库来参考(比葫芦画瓢)。
2.用synopsys的design compiler把lib读进去,如果正确,就可以写db文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