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和IOBUF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4-01-24):
U5:  component IOBUF port map( IO => PORT0(0), I => PTOUT0(0), T => PCOUT0(0), O => PTIN0(0) );
我调用了ISE的单元库,输出才正常
如果直接把PTIN0/PTOUT0/PCOUT0输出,结果总是不正确,只有连接到这个元件时,结果才正常,
仿真的时候这几个信号线也没问题,唯一奇怪的是,PTIN0我并没有给输入值,但是它的值总是和PTOUT0相同;
求助哪位有经验的,这是为什么?另外有没有IOBUF的说明文档,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
双向端口吗?不加应该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不接就无法正常输出?我用的是ISim仿真的,不知道仿真工具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