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恒流仿真

楼主(2014-01-24):
对于LED恒流仿真所有的仿真条件是很理性的,我是直接加占空40%的恒定脉冲作为开关管的控制信号,直接加300V的恒压作为输入。并且也能检测到其系统工作在电流断续状态时。
但是,负载电流会一直不断上升?不应该是恒定的吗?这是为什么呢?
开环直接固定占空比,就是恒功率输出,那么当负载固定时,电流和电压不应该都是固定的吗?
我检测到的是负载电流和电压都不断上升(是稳定状态后电流和电压都不断上升)

仿真结果图:

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1. 电感的寄生电阻没有欧姆级别,都是毫欧级别的,没有那么大,一开始仿真并不需要加入寄生的东西。
    2. 次级线圈的二极管你没有接反么??应该是SEC+经过diode滤波给负载提供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这样吗?我修改了电路,可是仿真结果并没有什么变化。

电路图:

仿真结果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1.你把pri-和sec-的波形放大几个周期看看,波形正确不?
    2.把仿真时间放长一点,330uF的电容没有那么快稳定的。。。。

网友:
你 input  300v ..
pdio npn 是那套 process ??
跟本沒有辦法耐高壓 300v 吧

還是你使用是 700v process ? 能 upload npn  model ?
BV=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减小了电容的大小:330uf=>30uf ,增大了仿真时长:10ms=>100ms   最后的结果比较理想了,电流和电压都是稳定的。
   谢谢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仿真时间延长,电容减小,电流是恒定了。   但是,
   当负载是1000欧姆的电阻时,恒定的电流却是250mA
   当负载是500欧姆的电阻时,  恒定的电流却是350mA
   只有负载变了1000欧姆=>500欧姆,其他条件都不变,(就是是恒定功率输出的)
   电流随着负载电阻而变化是正常的现象吗?
   我以前一直以为电流是不会随着负载电阻而变化的

   是不是应为这是开环的,不能随着负载来自动调节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使用700V工艺的npn模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LED灯的模型吗?用于Cadence 仿真的模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试这个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环就是这个样子的,Pout=Iout*Iout*R,你负载变化,Iout肯定要变化撒,要不然功率怎么恒定嘛。。。。所以想恒流的话,负载变大,输入功率就要变小;负载变小,输入功率就要变大,闭环环路就是这么控制的。

网友:
700V NPN 是那家 process ?

网友:
请问您,是用的什么仿真软件,本人也想学习电源仿真这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2013.01.26就回老家了,现在刚回学校。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dence公司的Spect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就是稳定建立的时间与输出电容的大小和输出电流之间有没有定量的关系?
    拉扎维的书上写到   “输出电容要保证:  1提供负载电流;  2满足输出电压纹波和降压的要求。”
    对于输出电容的大小有没有定量的表达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输入电压Vdc或者负载Ro发生变化时,反馈环通过调节导通时间Ton来稳定输出电流。   我想知道的是:定性的来说,就是Ton增大或者减小,
   但是从定量的角度,IC是怎样在Vdc或者负载Ro发生变化时,
   将导通时间Ton增大或者减小多少的量来稳定输出电流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看你选择的IC是什么样的IC,对于光耦反馈的一般都是FB+CS控制也就是双环控制,一个电流环路一个电压环路。通过IC内部模块的功能进行调节占空比。比如针对线电压变化的恒定功率补偿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有没有接触过没有辅助绕组的LED恒流IC?

网友:
回复 楼主:
buck拓扑的LED驱动芯片现在有好多,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没有辅助绕组的IC恒流原理是什么啊?我知道是通过检测副边电路的过零点,但是具体怎样实现恒流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个芯片的恒流原理可能都会有不同 ,这还要看芯片的工作模式,比如BPS的芯片工作于非隔离buck结构都是采用CCM工作模式 ,那恒定的电流就是Ipk/2.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不好意思  打错了 不是CCM而是BCM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用的是隔离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用的是隔离模式,原边反馈PS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说没有辅助绕组嘛?PSR不是没有辅助绕组 而是没有光耦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新技术中就有PSR,但是省略了辅助绕组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见过一款  但是没研究过也是BPS家的  其他家的还没有见过  一般都有辅助绕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是BPS家的,对于其恒流原理我搞不清楚

网友:
沒有VAUX 就是限制VOUT 範圍

一般 FLYBACK  PSR CC/CV 如果有 Vout=5v
IC 該如何??

网友(2014-03-06):
this forum is full of intresting things, yet i have to learn chinese..

楼主:
回复 网友E:

   Welcome

网友:
当仿真时间延长,电容减小,电流是恒定了。

网友(2014-04-09):
回复 网友A:
謝謝...我來試試...

网友(2014-07-28):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在仿真的过程中LED是怎么模拟的啊,就是用你图的电阻吗,还有你的那个SS34模型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份啊,谢谢啦!!!

网友:
不错正在学习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