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集成POWER MOS的DC/DC噪声隔离问题

楼主(2014-01-24):
大家做集成power MOS的时候都采取哪些措施对噪声有效隔离?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double guard-ring,power mos的电源和其他模块电源分开,power mos的地和其他模块的地分开,减小D/S端ponding wire的寄生参数。。。。

网友:
这是我的经验:
1. 每一个mosfet用guard ring圈起来,最后整个区域要用iso_ring打两层
2. 我一般会用3根以上的wirebond接一个pinpad,wirebonding会由寄生电感,所以越短越好
3. 在mosfet的上层metal用the art gf analog layout里的结构,减小ringing
4. 在gate driver上有一些设置减少噪音

网友:
最近做了颗同步的,发现PGND和AGND之间的隔离没有做好,目前整理如下:
(1) MOSFET采用ISO,中间的隔离层一定要加,而且是最高电压,这样PGND, VDD, AGND, 保证PGND和AGND之间隔离效果好。
(2) 打线时,尽量将PGND打到PIN,AGND也最好打到PIN,
(3) DRIVER电路的地用的PGND, 最好也单独打到PIN,
(2) (3) 保证PGND, AGND从PIN上看就是星型连接!!

网友:
你说的PGND和AGND指的是power ground和analog ground?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星形连接?

楼主(2014-12-17):
楼主说的星形链接其实就是kelvin链接的意思

楼主:
噪声问题确实比较棘手的问题,欢迎道家都来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主做的是高压buck还是boost?或者是低压buck或者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