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信号方程正反向gm的负号写在哪

楼主(2014-01-24):
如图,第一级和第三极是反向的,第二级是同向的。
那么列小信号方程时,gm1和gm3前要加负号么?

比如写成:gm1*vi+ir1+ic1+icm1=0还是写成-gm1*vi+ir1+ic1+icm1=0?
还是说负号加到v1上  -v1=ir1*r1=ic1/(s*c1)

网友:
你那个是gmc模型  按照电流的方向定方向 设流入gm的是正 比如 一个gm 接了个电阻r Vout=-gm*vin*r

网友:
补充:gm通常在带正负号是说电流方向 +是流入gm  -是留出gm

网友:
咳咳,自己统一下VCCS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