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script】进制转换及输出单位的问题

楼主(2014-01-25):
大家好,有2个关于ocean写法的问题:1. 在ocean script中如何进行进制转换,例如从十进制数转为十六进制
2. 输出格式:一般常用的都是%f,%e等等,尤其是%e,小数点前都只有一位,但是例如想让带宽的输出“2.671e+8”变为ade窗口里的形式“627.1M”,即统一输出格式的单位:变为267.1e+6,应该怎么写呢?

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没人用ocean么。。

网友:
<1>   %x  , Integer in hexadecimal
<2>  有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如x=100M , 那么输出选择x/(1e6) , M用字符串模式打印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天去试试。另外请问哪可以查到详细的ocean语法?例如%x这种,ocean官方reference内容不多啊。

网友A:
除了ocean reference,还有skill的manual。

OCEAN Reference_P478.rar

SKILL_Language User Guide0610_P386.rar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ocnPrint的语法:

ocnPrint(?output "./xxx.txt" ?precision 10 ?numberNotation 'none ?from 5n ?to 10n ?step 100p v("/xxx"))

看看?numberNotation 'none 的格式

网友(2014-04-23):
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2015-08-23):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最近在努力学习Spectre script 仿真!

网友(2018-04-25):
回复 网友B:

    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不是简单的:

printf("%g\n" float(12345678))

吗?

网友(2020-09-04):
引用 网友A:
除了ocean reference,还有skill的manual。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