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有多个工作模式,uvm中如何处理?

楼主(2014-01-25):
设计可以有多个工作模式,不同的模式外围可能不同,比如同一个管脚可以用作串口,也可以用作io。
验证时如何处理?

网友:
可以用虚拟接口,然后写一个配置class,通过配置改变接口的不同用途

网友:
LZ的问题的目的如果只是验证接口的随机化,用vi的方式是传统的解决方案。
但如果要验证环境的随机化,达到更高的自动化要求,用vi可能有些力不从心。
换一个说法说这个问题。
如果LZ仅unit层验证,cfg即可。
如果block或core层验证,cfg+vi差不多了。
但如果是system层或chip层验证,cfg+vi可能效率会低一些。

网友:
有点没看懂,这个和virtual interface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和VI没有关系,也有道理,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