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14-01-25):
在做LVS时,ICC中的LVS通过了,但是在Calibre中却报出了错误,有很多missing connection的net错误。另外还有一些instances错误:MOS管的衬底没有直接连到VDD或VSS上,而是连到了一个二极管上,网表中我是直接把VNW和VPW改成了VDD和VSS,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高人解答。我的部分lvs报告如下: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execution_array_top
SOURCE CELL NAME:         execution_array_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9        29

Nets:          201945    201590    *

Instances:     515528    450968    *    M (4 pins)
                  6463         0    *    D (2 pins)
                ------    ------
Total Inst:    521991    45096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9        29

Nets:          110527    108366    *

Instances:     215866    215864    *    M (4 pins)
                 52198     52198         SM2 (4 pins)
                  4578      4578         SM3 (5 pins)
                   233       233         SM4 (6 pins)
                  2196      2196         SPM_2_1 (5 pins)
                   279       279         SPM_2_1_1 (6 pins)
                  5972      5972         SPM_2_2 (6 pins)
                   946       946         SPM_2_2_1 (7 pins)
                    11        11         SPM_2_2_2 (8 pins)
                   339       339         SPM_3_1 (6 pins)
                    57        57         SPM_3_2 (7 pins)
                ------    ------
Total Inst:    282675    28267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DD                                                   VDD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U14/MPA101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_a2emitter_w_data_00_r_reg_25_/MPOEN034: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_a2emitter_w_data_00_r_reg_25_/MPOEN: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_a2emitter_w_data_00_r_reg_25_/MPA106: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_a2emitter_w_data_00_r_reg_25_/MPA1042:b
       ** missing connection **                                  Xc_a2emitter_w_data_00_r_reg_25_/MPA1038:b

--------------------------------------------------------------------------------------------------------------

  2    Net VSS                                                   VSS
       --------------------------                                --------------------------

       X343/M1692(256.900,209.08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343/M1692(256.900,209.08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3    Net 2705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a_cluster_00/Xx_ea_packet_router_wrap/n29
       --------------------------                                --------------------------

       X343/M15083(256.900,207.80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343/M1692(256.900,209.08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7    Net X351/634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a_cluster_00/Xx_ea_packet_router/clk_gated_r_s
       --------------------------                                --------------------------

       (SM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351/M4503(31.175,219.070):g

       (SM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351/M4500(32.105,218.810):g

       (SM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351/M4493(30.975,219.925):g

       (SM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351/M4490(31.905,220.240):g

       X351/M10553(32.345,218.02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51    X329/M10191(692.565,519.800)  M(lvtpfet)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8p/Xfft_8p_stage1_inst/Xfft_8p_mul1_inst/Xicc_place434/MPA1_2  M(lvtpfet)
         g: 4335                                                   g: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8p/Xfft_8p_stage1_inst/Xfft_8p_mul1_inst/sub_0_root_sub_0_root_sub_85_n117
         b: X329/1913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52    X329/M10192(692.825,519.800)  M(lvtpfet)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8p/Xfft_8p_stage1_inst/Xfft_8p_mul1_inst/Xicc_place434/MPA2_2  M(lvtpfet)
         g: X329/632                                               g: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8p/Xfft_8p_stage1_inst/Xfft_8p_mul1_inst/N207
         b: X329/1913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53    X329/M10968(835.225,542.490)  M(lvtpfet)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Xadd_0_root_sub_0_root_add_147_U183/MPA2_4  M(lvtpfet)
         g: X329/1663                                              g: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N967
         b: X329/1925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54    X329/M10967(835.485,542.490)  M(lvtpfet)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Xadd_0_root_sub_0_root_add_147_U183/MPA1_4  M(lvtpfet)
         g: X329/1369                                              g: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N490
         b: X329/1925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55    X329/M11786(892.025,547.290)  M(lvtpfet)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XU1302/MPA2_4  M(lvtpfet)
         g: 284                                                    g: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n4486
         b: X329/1929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56    X329/M11785(892.285,547.290)  M(lvtpfet)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XU1302/MPA1_4  M(lvtpfet)
         g: X329/852                                               g: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n609
         b: X329/1929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网友:
"MOS管的衬底没有直接连到VDD或VSS上,而是连到了一个二极管上"
就拿56那个error来说好了,
56    X329/M11785(892.285,547.290)  M(lvtpfet)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XU1302/MPA1_4  M(lvtpfet)
         g: X329/852                                               g: Xexecution_array_inst/Xx_execution_unit/Xx_fft_16p/Xfft_16p_stage1_inst/Xfft_16p_mul1_inst/n609
         b: X329/1929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在 Layout 上,substrate 是连到 X329/1929 这条 net (二极管的一端), 但是 netlist 上却是直接接到 VDD.

楼主:
对呀,我也看出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layout里面会有个二极管,而网表中却没有,是因为在ICC中用了什么器件单元吗?

楼主:
求助啊,没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
Fram View 是你自己做的?

网友:
衬底没加吧。版本上。b级都是一个非电源地线的节点了。

网友:
这个样子还真不好看。

楼主:
不是自己做的,icc不出来的。

楼主:
衬底应该怎么加啊?网表里我是直接把VNW和VPW改成了了VDD和VSS上,但是layout里面b端都经过了一个二极管才连到电源和地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std cell filler加了吗?

网友:
1、首先,别着急,ICC的lvs检查过了而calibre不过,太正常了。
2、楼上问你是不是自己做的fram view,还是用的foundry的库,这是因为你自己做的话,可能会有些问题。
3、别纠结什么二极管啥的,从你的报告里看,断路相当多,楼上有人问你加没加filler,因为如果没加的话,stdcell之间的电源地没有连上,就造成了许多VDD和VSS的断路。
4、用hcell看一下,先将net match后再看别的。
5、网页很蛋疼,我刚才写了一遍,提交没成功,又打了一遍字。

网友:
你是不是在lvs的时候把网标中的tie high,tie low 给搞掉了。或者是不是没有加上well的电位啊。再看看DRC吧,结合起来可能就能解决

网友:
还有是什么工艺呢?是不是没有加上tab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