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直观得到电路的零点

楼主(2014-01-25):
如何直观得到Razavi Figure 10.35(b)所示电路的零点?

网友:
输出为零,两个通路,式子列出来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Cadence混合信号电路仿真工具A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KCL吗,反馈通路电流怎么流,

网友:
零点表示输出y=0,此时输出电容和电阻都被短路。
取输入x=1。
流过M1的电流=gm全部由电容Cc提供:gm=sCc,
则s=+gm/Cc

楼主(2014-11-16):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一下图再回答,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