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去除DRC error markers,已更新解决办法

楼主(2014-01-26):
Update:发现通过导出GDS再重新导入可以消除markers。多谢诸位帮助,也把这个解决方法跟大家共享下。

大家好,
DRC界面附件图所示。checking method一般选“flat”,这次我选了“hierarchical”,结果悲剧,整个版图各个模块就出现了附件图所示的marker。以前使用checking method “flat”的时候出现的marker可以通过选择菜单Verify-->Markers-->Delete all 消除所有marker。但是这次产生的marker无法取消!

我现在在赶一个deadline,所以紧急求助,在线等!

网友:
估计要重启下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不行,不过我没有保存,算是部分解决了。

网友:
这个mark会保存到GDS文件里么?

楼主:
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保存,算是绕过去了。但是有个小模块的error markers还是给保存下来了,每次打开都能看到。如果导出到GDS文件,这些markers是看不到的

网友:
我不用这个软件,所以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我觉得既然不影响gds,为了赶时间不妨先就放在一边。

网友:
这个是什么验证软件?
不像是calibre

楼主:
我不用这个软件,所以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我觉得既然不影响gds,为了赶时间不妨先就放在一边。
引用 网友B:

嗯,已经赶过deadline了。当时幸运的是只有几个小模块保存了,大部分我没有保存,所以不影响继续完成layout。多谢你的帮助。

关于这个软件,应该是cadence virtuoso下的diva。

楼主:
这个是什么验证软件?
不像是calibre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div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现通过导出GDS再重新导入可以消除markers。多谢诸位帮助,也把这个解决方法跟大家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