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结果不能全部不显示

楼主(2014-01-26):
大家好,我用Cadence spectre 仿真tran,仿真时间为50ms,仿真完后可出来的波形只有18ms,请问这事什么原因啊?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不收敛,选个低一点的精度试试,mode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那先试试看。

网友:
.cdsenv 里加入envSetVal("spectre.envOpts" "simOutputFormat" 'string "psfbin") ,改为psfbin格式据说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cdsenv文件的路径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