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逻辑综合解决setup和hold违例

楼主(2014-01-26):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在用DC进行逻辑综合的时候,setup violation可以通过工具替换扇出能力大的standardcell来解决,那么hold violation在逻辑综合中可以解决么?如果可以的话,是通过什么原理解决的呢?

网友:
插buf。。。。。最简单。综合阶段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
综合阶段不解决hold问题

网友:
综合的时候你只要解决setup violation 就可以了 至于hold violation 交由后端布局布线去处理

网友:
hold violation在P&R阶段由工具插入buffer,增加延时来解决。

网友:
综合的时候解决setup啊,PR的时候要么插BUF,要么缩短时钟树长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给的帮助,

网友:
学习了,还没做到后端

网友:
综合阶段怎么解决setup违例,除了修改代码。会去改standcell?

网友(2014-03-26):
回复 网友A:

   降频,如果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