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calibre drc 检查via的写法

楼主(2014-01-26):
刚才好像发错地方了
比如 我要检查 via 被M1 只要对边包0.05就算正确(左右都包0.05 或上下都包0.05)  该怎么写?

网友:
ENC X M1 < 0.005 ABUT<90 SINGULAR OVERLAP OUTSIDE ALSO
试试这个,这个是smic的rule文件里的。

楼主:
试了下 不对
这个好像是检查四周包0.005的

网友:
X=RECTANGEL ENC (V1 NOT INTERACT EXCLU) (M1 NOT INTERACT EXCLU) ABUT <90
GOOD 0.005 OPPOSITE 0.05 OPPOSITE 0.005 OPPOSITE 0.05 OPPOSITE
ENC X M1 < 0.005 ABUT<90 SINGULAR OVERLAP OUTSIDE ALSO
Y=ENC [X] M1 <0.05 OPPOSITE
INT Y<0.005 ABUT==90 INTERSECTING ONLY
V1 NOT 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