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楼主(2014-01-26):
各位大侠:

小弟在做综合时遇到这个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的ERROR。

首先,target_library我只定义了ss库,
然后通过set_min_library设置了ss(max)和ff(min)的库,
再然后,我设置operating_condition时依据上面的ss和ff设置了min和max condition。
然后在插入iso cell时遇到了这个问题。

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1.10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MV-006)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top design>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1)
0

通过man MV-006,看到说所有的库都应该设在target_library中。
我的疑问是,ff库也要设置在target_library中吗?我印象中target_library只要设置ss就行了呀。否则岂不是target库中既有ss又有ff?

请指教,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文翻译:你的逻辑库里没有一个cell的function定义为Y=!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无论是ff库还是ss库都有的,缺少inverter的原因是UPF模式下,需要将所有用到的目标库都列入target_library,但是set_min_library中指定了WC和BC两种库,而这两个库同时列入target_library看起来怪怪的。
    难道set_min_library不能用在UPF模式?

我试着把ss和ff都列入了target_library,但是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4-02-25):
楼主解决了?我也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link_library 没有设置的缘故?

网友:
楼主,你好,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的std cell的library中的inverter被设定了dont use的属性,把这个属性remove掉应该就可以了,希望我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5-07-29):
回复 网友B:
您好,可以告诉我具体操作步骤吗?新手,也遇到这个错误

网友:
应该是cell被dont use了

网友:
综合的时候 你要load ff library干啥,
去掉set_min_library 语句, target library只设ss lib,
不用mcmm 方式

综合就是简单的用ss 库做下就行了,

网友(2018-03-22):
不懂啊,新手期好难过

网友:
要看 operating condition是不是你设置的那个ss库的condition,如果是,且你的ss库里带INV,很有可能是INV设置成dont_use属性了。

网友:
我也是刚学习DC,可以留下你的QQ吗,咱们相互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是在target_library中再添加一个synopsy库中的电阻工艺模型,fast,slow。。然后开始编译了。

网友:
remove_attribute cell dont_use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