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entaurus 安装的hostid问题

楼主(2014-01-27):
各位达人、大牛:
    最近我一直试图在fedora20 上安装sentaurus2012版。根据论坛各位好心的前辈的帖子安装上了。在破解的时候用的是 bingled兄提供的工具。(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6602&extra=&page=2),到最后一步,总是提醒我hostid不对: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file.
我的物理MAc为:001e33fb9c46 , 用lmhostid得到的是:000000000000,遍寻论坛有人用命令hostid得到过hostid,我用这个方法得到的是:
007f0100。这三个不同的hostid我都用工具按照教程作出了lisence,都出现这个问题。下面的文件是我用物理mac做成的lisence文件。请大牛们帮助!!!!

网友:
理论上讲lmhostid出来的应该就是网卡的MAC,检查下你的网卡有没有装好,能不能工作。如果是好的,把网线插上联入局域网再装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现在我用的是无线连接,我再试试看有线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一样的问题,这是终端的提示:
[yankang@localhost bin]$ ./swb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file.
Feature:       swb_all
License path:  /home/yankang/scl/admin/license/synopsys.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9,234.  System Error: 19 "(null)"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 version is "2012.06"
    * server 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aemon is "snpslmd"
    * code is "8E94914CD78F9559A90C"
    * expiry date is "31-dec-2019"
    * STROOT is "/home/yankang/sentaurus2012"
    * host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isplay is "/dev/pts/0"
    * user is "yankang"
这是lisence。dat的前几行: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1e33fb9c46 27000
DAEMON snpslmd /home/yankang/scl/amd64/bin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AEE4B1FC9620F6712D0D \
    VENDOR_STRING="4632b b746a 85d97 583cb e754c 615b8 32ef7 d4c90 \
    ddd95 13a" HOSTID=001e33fb9c46 ISSUER="Synopsys Inc. [12/28/2012 \
    10:00:00 19688]"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
    NOT DELETE THIS SSS KEY]" SN=RK:0:0:1 START=1-jan-2006

请兄弟支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用lmhostid查看得到的ID:
[yankang@localhost bin]$ ./lmhostid
lmhostid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LEXnet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is "000000000000"
    这是用ifconfig查看物理网卡得到mac
[yankang@localhost bin]$ ifconfig
em1: flags=4163<UP,BROADCAST,RUNNING,MULTICAST>  mtu 1500
        inet 192.168.2.7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0.0.0.0
        inet6 fe80::21e:33ff:fefb:9c46  prefixlen 64  scopeid 0x20<link>
        ether 00:1e:33:fb:9c:46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624996  bytes 910916379 (868.7 Mi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385443  bytes 25056104 (23.8 Mi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这是用命令hostid看到的ID:
[yankang@localhost bin]$ hostid
007f0100
这三个HostID做成license后都提醒我说hostID不匹配,快疯了,求大侠救命!!!

楼主:
大牛大牛,你在哪里?
经过本小牛的不懈探索,下面也许是问题所在:
  ifconfig
em1: flags=4163<UP,BROADCAST,RUNNING,MULTICAST>  mtu 1500
        inet 192.168.2.7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0.0.0.0
        inet6 fe80::21e:33ff:fefb:9c46  prefixlen 64  scopeid 0x20<link>
        ether 00:1e:33:fb:9c:46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可以看到压根就没有eth0,只有em1. 而FLEXlm在linux下认为hostid就是eth0的物理地址,所以无论我用什么hostID去做license,FLEXlm总是无法得到本机的hostid,也就无法匹配。
网上搜索得知Scientific Linux release 6.2 也是这种情况,说是新版本的命名规则,估计以后的redhat新版本也会这样。特马能再坑爹吗?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线网卡没工作吧有可能,另外我只用rhel和centos6.4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上面帖子里面说的问题。多谢!!

网友(2014-12-19):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都快崩溃了。

  我装了rhel 7,
结果在mac地址不变,license不变,重装同一个版本的cadence的软件时,(以前在6.5的版本时完全好使)
都是报错,说---
The license can not be chedked because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然后,所有的软件都不能正常启动。

但是,跟你有点区别的是。
1) 我的就是有线网卡,不是无线网卡。而且是双网卡,mac地址相邻。
名称也不是eth0和eth1,而是em0, epsn1之类的(记不大清楚了)。
以前在6.5的系统上,设好ip地址,两个网卡都可用。
现在这个,有一个总是不太对。设完开启,总是自己就关上了。
手动把他们都开启,设不同的ip地址。
也还是不行。
2)我用synopsys的scl 下的lmhostid看,得到的hostid就是我这两个网卡的mac地址,
而且license中的hostid用其中一个mac地址,大部分synopsys的工具都可以启动。
3)用之前的一个cadence的flex下的lmhostid看,显示hostid是空的,就是' '。
这也许就是cadence的软件都不能启动的缘故。
而且cadence的软件其实不用lmgrd,就设好LM_LICENSE_FILE再CK掉,就可以启动的。
4)对了在终端下输入hostid,显示的是007f0100,这个好像没什么影响。

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luntanshifengxiangjingyan,bushizhuangbi

it's very easy , try this solution:
    http://www.linuxidc.com/Linux/2014-07/104537.htm

网友:
    已经解决了,就是要把网卡改成eth0才行,坑爹。。。

网友(2015-04-15):
按照楼主说的思路改了下,不过说不让保存  应该是没有权限  请问怎么办, 获取root权限吗  可是没有root帐号,希望楼主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2015-07-07):
回复 网友C:
大牛大牛,你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是没有eth0,快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心希望你告诉我咋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最近导师催的厉害!出现这个问题总是提醒我hostid不对: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file.,只是单纯地把无线变成有线网,就可以解决吗?

网友(2017-03-20):
回复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和楼主遇到一样的错误,不知道怎么改了,服务器显示的地址都是em1 em2 等等 我直接拿这个当了MAC地址,楼主求指导

网友(2018-02-23):
回复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