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怎么实现不删掉buffer?

楼主(2014-01-27):
在综合后的netlist中有个module由buffer组成,目的是想要保持一定的delay。
但是在encounter PR后,此module就只剩下一个buffer,其余的都被拔掉了,
请问一下是否可以将此module设置为dont touch?具体该怎么操作??
问题很急,希望多多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把所有的buffer 属性都设成dont tou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灌水区,如果再看到你在讨论区灌水,封ID

网友: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block1 block2 ...}]

网友:
楼上的办法行不行得通楼主也不吭个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方法有效,问题已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