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有什么和vmm_opts类似的功能?

楼主(2014-01-27):
uvm中有什么和vmm_opts类似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uvm_cmdline_processor

楼主:
谢谢,这个用起来比较麻烦点。
我用uvm_component的get_config_int("in_num",in_num)在build_phase是可以成功的,在new函数里面不能成功。
用uvm_config_db#(int)::get(this,"","in_num",in_num)在new和build_phase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