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上 modelsim 10.2c与verdi 联合仿真

楼主(2014-01-27):
刚在linux上 破解 了 modelsim10.2c ,软件 单独编译 仿真 都没问题,但加上pli  $verdi/novas_fli.so 后 仿真直接报 211堆栈错误,
论坛里可有大侠遇到过? 如何解决呢?

网友(2025-03-18):
不好意思挖个分
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LD_LIBRARY_PATH加上novas_fli.so所在的文件夹路径即可
之前简单逆向了一下novas_fli.so,它有个动态链接的符号novas_misc_func,是从和novas_fli.so同目录的libNovasCDI.so读入的,没读入这个符号就会跳到非法内存执行导致segfault,novas手册上是半点没提到这个
这些工业软件代码写的就是挫没办法

网友(2016-04-26):
Please add " -l debug.log" when you invoke vsim.
Check "debug.log", there will be  some message. Generally, the problem is that Debussy can't find the libraries,
so you have to specify the required library files path using  LD_LIBRARY_PATH.

网友(2014-04-20):
楼主能不能给个modelsim 10.2c linux版的下载地址?

网友(2014-02-14):
I have no idea.

楼主:
已经搞定了 :
建议 : 1. 首先按照 Linking Novas Files with Simulators and Enabling FSDB Dumping 文件下面的方法进行操作;
           2.此步骤文档里面没有说 ,或者是我的版本是破解的 导致的,需要把verdi 下面的share/PLI/LIB 下面指定的modelsim版本 的文件 COPY 到 modeltech/gcc-4.5.0-linux /lib 下 ,或gcc-4.5.0-linux64/lib;

      前面 我 COPY 到这里的是一个链接文件 ,纠结了许久啊。

补充:用的是verdi201307

网友:
可能VERDI 版本跟MODELSIM不匹配,你还有没有别的版本VERDI可用?